测量距离时如何自动捕捉焊盘中心?

楼主(2010-10-18):
不晓得按了哪个键,再按ctrl+m的时候无法自动捕捉到焊盘的中心,请教一下恢复自动捕捉的快捷键是哪个?

网友:
好像没有自动捕捉的功能吧。将当前活动层切换到焊盘的所在层,ctrl+m,将光标移到焊盘上,出现一个类似于圆形的虚影,点击,这就是焊盘中心了,比较麻烦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shift + E 或者用o+B 在电器栅格中设置。

网友:
用的是PROTEL99SE 没用过自动捕捉!不知道你用的是那个版本!如果也是PROTEL的话你只要把Design-Option里边网格的捕捉都设成1MIL,就可以很容易找到焊盘中心了!C:\Documents and Settings\liuyanping\桌面\eda

网友:
见附图片。

楼主:
已经搞定,用shift+E比较方便~感谢各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