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镜像文件

楼主(2010-10-19):
在安装pads2007时,那个镜像文件要怎样找到?

网友A(2012-09-25):
镜像文件是iso文件,先装载到虚拟光驱里,然后在虚拟光驱里面安装

楼主(2012-10-30):
引用 网友A:
镜像文件是iso文件,先装载到虚拟光驱里,然后在虚拟光驱里面安装

我的pads2007压缩包,解压后里面找不到.iso文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pads2007压缩包,解压后里面找不到.iso文件啊。

那就不要找了,用下面的方法
1.点击autorun.exe安装pads2007!点击install pads products
2.运行keygen里面的破解文件!按照提示取得许可文件
3.再次点击autorun.exe安装!点击install licences file
4.把路径指向取得的许可文件,安装
5,安装完成
可能有时候会提示找不到licences file,改一下路径就好了

楼主:
恩,谢谢。我安装完成了,不过我之前一直安装在中文名文件那里一直安装不了,改成英文名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