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BGA 封装的元件过两次回流炉,会有什么不良影响。

楼主(2010-10-19):
   目前PCB设计中要求一CPU BGA 封转(400 多脚,0.5pitch)的封装,要过两次回流炉后会有什么问题,请有此经验的兄弟介绍一下,谢谢了!

楼主:
附带问一下,两次BGA 过回流焊后IMC 层增厚有无影响

网友(2011-03-08):
    我常在做这种事,有时是加工不良,拆下植球后重焊,有时是在smt段就过2次,除非原材不良,不然功能测试也没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
    一般不会出现问题,除非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