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xdesigner中,如何设置readonly mode呢?

楼主(2010-10-19):
请问在dxdesigner中,如何设置readonly mode呢?

网友:
看看dx 的administrtor文档,按里边的修改dxdesigner.xml就可以了

楼主:
有没有什么方便的方法,比如什么按钮或对话框之类的呢?谢谢答复!

网友(2011-04-16):
在快捷方式里添加readonly,直接双击快捷方式打开程序即可

560 Bytes, 下载次数: 21,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2016-01-25):
    遇到了相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