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2007 那个版本可靠稳定些

楼主(2010-10-19):
pads2007 那一个版本使用中最稳定,是否有PDAS2005 那样的突然推出现象

网友:
2007.4

楼主:
谢谢回复,另请帮忙确认下目前我装的PADS2007 是第几版

网友:
楼上的是SP1,BUG最多的一个版本

网友:
2007.4版本显示的是PADS Layout 2007.4

网友:
其实正确使用的话区别不是很大

网友:
在哪里看PADS版本

网友(2010-12-17):
进来学习!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