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线中间有元件,怎么实现等长啊?

楼主(2010-10-19):
在引连线的时候出了点问题,在router里面只可以看到网络的长度,没有办法看到两个引脚的长度

由于两个引脚间有元件在中间

所以看不到两个网络引脚间的总长度。如何测量两个引脚间所有网路连线的总长度?

由于ddr2线要等长,但中间过了一个匹配电阻,所以两个引脚间的连接被分为了两个网路。没法查看这两个网络的总长度,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啊?

是先一段一段做到等长,在两个相加调整误差,还是有什么好方法可以直接看到总长多?
才开始布ddr2,不怎么会.
大家平时是怎么做的希望给提示一下! 谢谢啊!

网友:
这个在pads里好像是没有普通的方法,只能两段长度相加,或者写一个vbs。
不过,如果仿真把长度确定了,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
Router 选择所要等长的pinpair,然后右键make matched length pin pair group。。。。
然后同样在spreadsheet里面选择查看matched length pin pair group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方法,试试先。我一直以为只有spb和ee中有xnet这种设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vbs都是怎么写的,有些脚本的教程或者资料不,想学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2楼,3楼的回复
      按照3楼的方法可以看到pin pair group,但看不到具体长度信息如图:

      我的操作是Router 点右键选择pin pair ,选中一组两个线(中间元件两边的线),选中spreadsheet里面选择查看matched length pin pair group,但看到的如图,没有具体长度,是我操作问题还是设置问题?
      谢谢回复!

网友:
在你发的那张图中的spreadsheet的右边下拉框里选pinpair,而不是matched length pin pair group。

网友:
在LAYOUT里面开ECO将这个电阻的1脚和2脚用鼠线连接起来(使其变成一个网络),1脚和2脚之间不要走线,等等长做完后,重新导入网表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刚学,就看了一些帮助,没有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方法不错啊,还可以自动等长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