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中的库?

楼主(2010-10-20):
                       mentor中的多个cell对应symbol,请问在导入PCB时,软件是如何知道运用那个封装的器件?

网友:
你做part的时候不是有top和bottom吗,放置的是时候默认选择这两个,在原理图中对着symbol右键选择“选择其它封装”你可以在列表中选,选了哪个就是哪个

网友:
在pcb中的place part对话框中也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