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PADS中如何控制蛇形走线的方向

楼主(2010-10-20):
我在pads中走蛇形线时,总是不能按我想要的方向走,请问该如何控制才能像allegro里一样灵活?

网友(2013-08-14):
同求楼下回答

网友:
我觉得等长还是AD和狗 做得比较好,pads等长实在是很难控制等长,ad跟狗都是走完线再调整的 但是pads不是,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