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错误??

楼主(2010-10-20):
在做原理图检查时,弹出下面的对话框,不知是什么原因????而且在生成网表时却不能生成....

网友:
原理图check一下,估计是图有问题,没法生成网表的

网友:
    打开这文件看看具体的出错原因。

网友:
    做DRC检查后会有错误提示的,一条条对着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Error   [ALG0012] Property "PCB Footprint" missing from instance U28: SCHEMATIC1, MCU8051 (181.61, 85.09).
#2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原理图上没有U28,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找不到这一项,无法生成网表

网友:
回复 网友C:

    DRC显示你U28没有封装,那你肯定有U28这个元件的,仔细在原理图上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