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怎样用PADS设计单面板?(最好有参考案例)

楼主(2010-10-20):
最近应上面要求用pads设计一个单面板,因为之前没接触过类似板子..所以没啥概念.

想问想设计单面板要注意些什么,板子中有插件也可以做成单面板么?

网友:
你去看看一些早期的小家电类电子产品上,板子基本上都是单面板,而且基本上也是插件的

网友:
一般元件放TOP层BOTTOM走线,先走地线

楼主:
哦~多谢楼上两位指点..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