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顯示設置的問題

楼主(2010-10-20):
allegro 看圖,怎樣設置移動鼠標時,延時自動高亮顯示
在allegro 中移動鼠標, 如果鼠標 劃過的item 符合find中的勾選項,程序就會自動高亮這個item.
有時候想檢視一些net的走線, 在find 中只勾 net,  當移動鼠標經過比較龐大的net (例如GND),allgro就會自動高亮顯示整個net,我的電腦較差,往往會停頓很久.
怎樣設置只有當我鼠標停頓 一段時間后才高亮所停位置的item?
或者只有我點鼠標左鍵后才進行高亮顯示?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
是我的问题描述的不清楚?
还是allegro 没有办法改这个设置?
难道没有人知道?

网友:
看不懂繁体字,好像在color有一个设置

网友:
可以给比较大的gnd、power网络加上VOLTAGE或no rats属性

网友A:
user preferrence--display---datatips_delay应该是这个,我试验过了。值可以设置100-2000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er preferrence--display---datatips_delay应该是这个,我试验过了。值可以设置100-2000之间

这个是delay 显示net 名字的, 但是net本身还是会被高亮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说的不是个
这个事显示属性延迟时间,他要的延迟高亮

网友:
setup--> User Preferences -->z_early_adopter
勾选datatips
datatips_delay中填你需要的延迟时间,一般100

网友:
那貌似就只有五个字的办法了

网友:
非常感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