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导入HFSS输出的S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0-10-20):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HFSS输出的S参数,在ADS中查看的曲线与HFSS有偏差,偏差不是很大,总体趋势是一样的。我考虑是因为HFSS输出的S参数精度比较高,而ADS导入这个S参数的时候对数据进行了简化,比如四舍五入什么的,所以造成一定的误差。
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

网友:
doya的问题都这么复杂,=我有空了再搞搞看,先MARK下.

网友:
不可能,没有的事。

楼主:
实在抱歉,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是搞错了,看错曲线了。汗!

网友(2011-05-06):
确实有点意思!

网友:
ADS偶尔读取S参数会有问题。很奇怪的

网友(2011-06-05):
没有遇到国这种问题

网友(2011-10-24):
应该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
    哈哈,乌龙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