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16.3 器件被锁定,怎么办???

楼主(2010-10-20):
orcad 16.3 器件被锁定,提示locked。。。。

我在操作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把一个器件锁定了,无法对器件做任何操作,不知道怎么解除,,请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
能否将具体点,在什么情况下被锁住了,能否上传电路图上来,仅仅被锁住的那部分也可以

网友:
ctrl+L unlcok
L lock

Locking and Unlocking Objects
Often you need to work in a cross-application environment with Capture. In this case, you need to select components in Capture for display or selection in another (for example, PCB Editor). In this case, you may inadvertently shift a component you select on the schematic page or disturb the connectivity of the circuit. To avoid this, you can temporarily lock a component onto you canvas. This prohibits you from moving the component on the schematic page.
Note:  This lock operation is a is only used to prevent repositioning of the component. This means you can do any other operations on a locked component, like change its properties or delete the component.
To lock a component
Press and hold down the Shift + Ctrl key combination.
Left-click on the component.
To lock multiple components, perform these steps on continuously on multiple components.
The component is selected by the left-click operation but also it is locked (by the Shift + Ctrl key combination) so you cannot move the component. Now if you left-click the component it remains selected.
To unlock a component
Left-click anywhere on the schematic page or on another compon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