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pads9.2精简版给大家,请给我加点威望哟!!

楼主(2010-10-20):
今天偶然搞到一个pads9.2的精简版,不敢独享,与大家分享,请各位兄弟姐妹下载的时候给我小弟加点威望哟,谢谢啦!

说明两点,第一,由于冲突问题,我还没有装,不知道是否各项功能都能正常。请各位朋友尝试一下。

           第二,由于文件太大,需要两天传完,剩下的请看第六楼!

网友:
还差一个压缩包啊。

网友:
之前安装版老是会自动关闭,不知这个能不能用。

网友:
老大!还少压缩包!

楼主:
剩下的部分,请各位兄弟姐妹下载的时候给我评评分,加点威望哟,谢谢啦!!

网友A:
在没有安装并运行过PADS9.2的机器上安装精简版还是运行不了,如上图,可能还是少提取了什么文件,不知大家的安装后可否运行?
这次的PADS9.2好像是不太好整成绿色的。少什么文件系统不像以前那样给提示了。

楼主:
    请下载的朋友反馈一下效果,如果认为好的话,请给我评一下分呀,谢谢!!

网友:
    4楼有安装说明: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mp;extra=#pid3415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没有安装并运行过PADS9.2的机器上安装精简版还是运行不了,如上图,可能还是少提取了什么文件,不知大 ...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mp;extra=#pid341514

    4楼有安装说明

网友:
    good stuff, but i use cadence.

网友:
以上36个压缩包里面是两个相同的文件,请楼主删去其中一个后再压缩,压缩文件可以减小一半,约33M(剩13个压缩包),也好方便大家下载试用。
    另外我向楼主反馈安装试用效果:在没有安装运行过非精简版PADS9.2的机器上不能运行!(参看7楼启动失败时的图片)

    有那位能运行的高手吗?冒个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才发现重了,不过没有关系,你这样也可以,坦诚的讲我用的是9.1,9.2我近期内没有打算用,我也没有装,不过jimmy版主试过可以的,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帖子,在上面10楼有他的网址,我们得到的版本是一样的。

网友:
    谢谢楼主!我到版主那里看看!

网友:
哦,10楼的那个安装说明我看了。我这里应该不会是安装问题吧。有那位运行成功的介绍一下。
另外,以前的版本在完整安装时,有几个文件被安装在WIN系统目录下,做简化版时需提取这几个文件才行,否则在没有安装过完全版的机器上运行简化版时会提醒缺少的文件名称,找到复制即可。9.2版就没提示了。直接出现7楼画面。等有空我在两台机上试了一下。找找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能运行的

网友:
    能不能自己改安装路径呀?

楼主:
    我没有找到什么方法去改路径

网友:
    安装了如果运行不了,请装VC2005  VC2008  运行库

网友(2011-03-29):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

网友(2011-07-02):
    我电脑之前只装过2007,安装很顺利,运行.bat文件破解之后就可以用了,没出现7楼的图片
继续关注,大家顶起

网友:
    我又回来了。。。logic,router都好,就是layout打不开

网友(2011-08-02):
    楼主我以前装的是pads2005.
    现在把pads2005卸载了,安装你的精简版,但是安装完成后提示license有问题,打开后是demo版的,有什么高招能解决吗????

楼主:
    一般情况下是需要重启一次才能完全破解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建议你直接用pads9.3,算了。
在这个网址上可以下载,祝你好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068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