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能不能对齐文字

楼主(2010-10-21):
在调文字的时候能不能像对齐零件那样对齐文字

貌似零件的location不能一起选中和或别的操作什么的

网友:
...在对齐元件的时候怎么不把整栏菜单都看下或试下?
    选中要对齐的元件,右键->Align->position component text,出现一对话框,一看就清楚了。
    如果要对齐的文本是单独放置的,不是元件编号,和对齐元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