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PADS中网表怎么对比

楼主(2010-10-21):
急求!!!pads中网表怎么对比

网友:
如果是logic和dxd,根本就用不着网表。

网友:
请问是要那PCB和网表对比吗?打开PCB文件,FILE-REPORTS-POWERPCB V2.0 FORMAT NETLIST-OK 复制打开的文件表头如《!PADS-POWERPCB-V2.0-MILS! DESIGN DATABASE ASCII FILE 1.0
*PART*       ITEMS》,打开导出的网表,覆盖掉如原有的表头如《*PADS2000*
*PART*》,关闭保存。在进入PCB文件TOOLS-COMPARE/ECO,第一个文件选择PCB,第二个文件选择刚才修改后的ASC文件,对比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