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9推挤问题

楼主(2010-10-21):
ee2007.9的推挤为什么很死板,感觉不够灵活,不知道是我设置的问题还是怎么样的,布线的时候你必须点击鼠标右键后才会显示推挤效果,仿佛没有pads Router的实时推及效果爽呀?请问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关注呀?高手高手去哪里了???

网友:
布线的时候按住左键试试看!这个是因为它不想占用太多的运算时间,多层板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像allegro或router那样实时推挤会卡的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是,我在网上看弄了八层板的EE pcb文件,按住左键进行推挤的确灵活了一些,不过表现的也很卡,纠结。。。

网友:
看看你的规则设置有什么问题没有,有时候规则设置的比较复杂也会增加计算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