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PADS逻辑序列(logic family)的问题

楼主(2010-10-22):
在建立新PART的时候会给器件指定一个,这样器件就会有一个相应的ref,比如电阻指定的逻辑序列是RES,它的ref就默认是R了。

现在我建一个新的逻辑序列,如RRT,ref是RT。将建好的库传给别人,别人机器上逻辑序列列表中没有RRT。他在原理图中添加这个器件时pads会询问需要添加什么ref。每次都问很麻烦。有什么解决办法?为什么我建立的新逻辑序列不能跟着库文件一起传给别人用?

谢谢

网友:
pads的logic family是用来给器件分类的,在下拉列表框中可以见到诸如之类的:
ttl com指制造工艺,bga,qfp之类的是指封装,他们每一个对应一个前缀,大部分是U,用处不大。

pads中的part是元件,每一个元件由cae decal(对应原理图中的图形)和pcb decal(实际封装)组成,制作元件实际上是将cae decal和pcb decal的管脚一一对应起来。

你将库传给人家的时候,part和cae decal这两个库是必不可少的(pcb decal也应当加上),而且在库管理器中要加入这个库。

如果还有问题,那就是这个地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库的使用没问题。
我是想问添加了新的family在别人机器上无法同步。我不能一台一台去添加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要一台一台去添加了,因为拷贝一次就得添加一次,但是每台机器只需要添加一次就可以了。

你可以让他们添加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把库放在服务器上,大家都用这个库不就不用再拷来拷去了吗?
个人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问的不是库拷贝的问题,而是拷贝之后,其中逻辑序列的设置会丢失(或者根本没有考过去)?

我在库中设置好的逻辑序列,库传给别人,逻辑序列中就没有我新建的family和ref(只有PADS自带的那些)。”当别人用这些器件时就会出现问题。难道逻辑序列的设置不是保存在库文件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