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raryManager 里新建电源、地类元件问题

楼主(2010-10-22):
LibraryManager  里新建电源、地类元件怎么会在DXDesigner中的DXdatabook没有实时更新呢?必须重新启动工程才可以看到,而新建的一般元器件像电阻电容这类元件就没有问题,怪!难道我遇到BUG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LibraryManager  里新建电源、地类元件怎么会在DXDesigner中的DXdatabook没有实时更新呢?必须重新启动工程 ...

真纠结,怎么就是没人关注啊?唉,看来坛子里会用EE的人不多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很久以前就反映过了,但是一直没有解决,如果是为了避免库更新(库和原理图是可以同时操作的)而导致原理图刷新数据库缓慢的话,大可以建立一个手动刷新库的按钮,但是mentor没有这样做,使用excel作为databook数据库的话是可以不用关闭dxdesigner而添加新的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也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