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库中的同名封装无法指定?

楼主(2010-10-22):
pads9.1

默认封装库中很多封装不好用,于是在usr库中自己建立了对应的改进封装,由于都是些常见封装有的就没有改名字,反正也是在不同库里

就这样用了很长时间都没什么问题,但是今天从连接器库里拷了一个到usr里改了用,发现不管怎么调layout里都是连接器库里的封装,我已经在库管理器里面把usr库调到最高优先级,也试过把连接器库的“允许搜索”去掉,甚至试过移除连接器库,都不管用

同样的做法,为啥以前都好好的,这次不行,是不是还有可能疏忽的地方?

楼主:
我又试了从ECO直接加入使用我修改的封装的元件,提示说当前设计已有这种封装,就不从库里调了,这好像能解释之前的情况,因为我开始不小心用了错误的封装,即使以后再指定正确的封装,由于这种封装的名字已经在当前设计中出现过,就不会从库里重新调用了。

这确实有一定的好处,但是似乎太绝了,没有修改的余地,我总不能新建一个文件,删掉这个元件,把图全拷进去再重新添加吧……版大有没有清除这种注册的办法?

不要告诉我把封装名改成不同……

楼主:
晕,解决了……

在原理图里把那个元件删掉,同时把layout里的也ECO掉,就能起到清除注册的作用。在原理图里重新添加元件并修改成指定库里的封装,再ECO进layout就没问题了。

现在看来这个机制真是很有道理,以前竟然没有理解到这一点(难道是因为我一直都有好习惯?),哈哈哈哈,同志们可千万别犯我这种错啊

网友:
将library里留一个库.

其他不用的库全部remo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