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原理图怎样倒成capture??

楼主(2010-10-22):
谢谢了,我试了好多次都不行
我是需要把protel的原理图改成allegro的原理图,目前转换成pads的原理图了,可怎么也转换不到capture中去。请哪位高人指点。

网友:
PADS logic另存为低版本的txt,然后用AD8或AD9导入,再另存为orcad7.2的DSN.
就可以用ORCAD打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不过我没弄成功,ad9在导入.txt的时候错误了 。生成一个.log文件 里面就俩错误。    能说具体点怎么导吗? 我用的PADS9 和ad9

网友(2011-05-10):
学习了,有时间试下,谢谢!

网友:
    哪里有OrCAD7.2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