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远端分支等链状结构等长显示解决方案

楼主(2010-10-22):
最近看到好几个帖子都在问远端分支等链状结构等长的方案,现给出解决方案如下,希望大家不要再浪费资源,重复发帖:
在PCB中进入至该界面中,选择链状结构的网络

添加某个器件到某个器件

添加某个器件到另一个器件

长度即可显示

网友:
非常感谢,找了好久了啊,

网友:
找了好久,好久
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这里面可以加T的零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谓的T型节点仅仅只是指一种拓扑,那么我们所需要看的长度是需要从一个器件到另一个器件的长度,为什么要看T处分别的长度呢,不理解!!!

网友:
远端分支对分支的长度等长也有要求的
貌似有个T symbol的零件可以做为T点,应用与kevin topology,不知道是不是所谓的远端分支

楼主:
1、对于AD,如果是同网络进行远端分支,或者是你所说的T节点,我所讲的方法是非常适用的
2、即使T节点处有器件,只要是网络相同,都不会有任何影响
3、如果在T节点处或者是源端处有交换网络(如电阻等),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2011-01-20):
确实是这样.期待AD的功能更加实用和强大

网友(2011-03-24):
哇塞!猛@!!!鼎!

网友:
引用 楼主:
1、对于AD,如果是同网络进行远端分支,或者是你所说的T节点,我所讲的方法是非常适用的
2、即使T节点处有 ...

对于T节点处有电阻等元件的,我的做法是在原理图中将电阻两端用线短路,然后编译同步到PCB,等量完长度后再回原理图删掉再同步到PCB。

网友(2013-09-23):
PADS 能不能设置呢??

网友:
等长布线必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