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用圆弧线,怎么控制圆弧的半径?

楼主(2010-10-22):
pcb中用圆弧线,怎么控制圆弧的半径?找不到设置的地方,有谁用的比较熟?

网友:
    拉线的时候按“,”“.”可调节

楼主:
    tab键是不可以的

楼主:
    , 。 可以,但是不知道怎么设个固定的,比如设个2mm半径,怎么设?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啦,害的我半圆弧变的好怪异啊,

网友(2010-11-30):
    双击不行吗

网友:
    布线状态下按数字1左边的那个键,会弹出当前操作的提示

网友(点评):
按了,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