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出nc.drl 用CAM导入时np.drl看不见

楼主(2010-10-22):
    如题。。。。。。。。

网友:
    自动导入的时候,不要点finish,点那个next,设置drl文件的格式和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drl的设置格式和精度不是默认的吗

网友:
    最好在导入ART后,再导入DRL钻孔文件。出现错误的几率较少

网友:
    我试验过,直接一次导入,有时候有些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我刚试了下还是没有。

网友:
    检查一下导出的精度与ART的精度是否一致,导入和导出设置一样,一次导入一般不会出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精度不可能有问题啊,我出gerber文件时没有警告,没有勾选separate files for plated/non plated holes后non—plated在.drl文件中显示出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出NC的时候要把AUTO TOOL SELECT 和OPTIMIZE DRILL HEAD TRAVEL勾选上 其他的不选,你再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separate files for plated/non plated holes这个不勾选怎么出NP.drl文件,刚才试了下还是不行

网友:
    如果可以你把板子传上来,或者发给我看下lg0223@163.com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的很谢谢你,不好意思,那块板不是我做的,我只负责PCB,不能发给你

网友:
    因 drl 沒有自帶 aperture 的, 要先做一個 aperture 檔導入才可看到 drl 的鑽孔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刚才又试了一下,还是不行,以前也建过Aperture,还是看不到NC—noplated文件的drill

网友E(2016-03-0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刚才又试了一下,还是不行,以前也建过Aperture,还是看不到NC—noplated文件 ...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谢谢

楼主(2016-04-16):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谢谢

这么长时间了,已经忘记了,你可以吧你出gerber和用cam的导入的流程给我看看,我帮你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长时间了,已经忘记了,你可以吧你出gerber和用cam的导入的流程给我看看,我帮你看看什么问题

    谢谢你
我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