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pcb封装出问题了!

楼主(2010-10-22):
如图:我现在修改pin size的话不能选多个或全部修改了,只能一个一个的改。那们DD告之一下是不是那个地方可以设置的呀?

网友:
可以退出封装编辑器修改,直接在PCB 上改焊盘大小,会提示是否全部修改,点确定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我不全部修改的情况下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