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引脚去耦电容走线问题

楼主(2010-10-22):
这是一个DeCap,也就是所谓的退耦电容,并不是旁路滤波电容(bypass)。主要是用来抑制IC内部的杂讯如振荡器的多次谐波等传到电源里而干扰其它电路的。只要想象一下,杂讯是从IC内部向外走的,而不是从外部电源向IC内走的就理解了。图1到5里,噪声从的地线和电源线出来的后,在到达这个退耦电容之前已经通过过孔的支路跑到其它电路里去了,当然是不行的。

网友(2010-11-23):
    学习了,不错的交流.希望有更多这样的资料上传.!

网友(2012-08-02):
    呵呵,楼主能把资料上传来跟大家分享不?好东西啊。

网友:
    学习一下,以后看高手的布线是不是这样的。谢谢 了。

网友:
    不错的,细节很重要,往往忘了考虑

网友:
    空间有限的话,可以放在背面滤波,靠via连接

网友:
    好东西,要是有整档pdf就好了

网友(点评):
狗糧量販倉庫,應有盡有!^_^

网友:
挺好的,观摩

网友(2012-09-05):
其实图的走线会更好,减小滋生电感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如图的走线会更好

网友:
mark ,学到有用的好东西了

网友(2012-12-21):
同意20楼的观点,这样打孔,地回流面积也是最短的,但实际布板的时候,这样处理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高密单板,打孔位置朝外,占用布局不线空间

网友:
终于明白了退耦电容

网友(2013-09-12):
细节很重要,越是要求高,越是要注意这种地方,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不过这个还需看板子的空间以及密度,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取舍

网友:
这也是理论上的要求。 在实际只能极力而为。
在BGA里很多情况只能看D图处理。

网友:
BGA的怎么办

网友A(2014-08-16):
请教一下,当前我检查了自己的设计,多数情况都是ABCD四种设计,偶尔也做了F的设计,但是没有办法看出差别在哪里,请教用什么方法来测试出这几种设计的差别呢?希望有详细教程出现。

网友(2014-12-05):
你要是4层板多好办,你要2层板 一个MCU电源地这么多,多按最后一个是不可能的。

网友:
单面板和双面板全按最后一种走线是走不通的

网友:
细节很重要,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的处理肯定是最后一张图,一般也会贴pin 放到背面, 其实放到背面 看上去是通孔连接,俩面走线距离比较短,但不要忽略过孔在板子内部的走线长度,1.6mm的板厚就有84mil的长度。所以我觉得就是取舍的问题。空间充裕,肯定是要精益求精,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起码大家知道什么是正确,才能找到其他的代替途径。

网友B(2015-01-30):
請大家享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当前我检查了自己的设计,多数情况都是ABCD四种设计,偶尔也做了F的设计,但是没有办法看出差别 ...

  • 影響是一點一滴慢慢累積的,未必會一槍斃命。
  • 天天闖紅燈也不一定會死,哪天遇到大卡車一次就死。
  •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遵守交通規則也不一定就不會死啊~這點你是對了,但總不能因為這樣,我就叫你天天去闖紅燈吧?

总能感觉到狗版好像还给我们带来了技术之外的一些东西。简单、开心就好,说太多都是多余。

网友:
生活中有一種東西叫「經驗法則」,它沒強迫你一定要這樣做,但你最好照著做。

譬如說,穿越馬路時長輩們都會教你停、看、聽再行動。你也可以不理這些老不死的傢伙,但那就看客倌們自己的運氣了。

网友:
就是在电源和芯片中间斩断,但是其实电容不是有滤波半径一说吗。感觉影响不是太大

网友:
学习了,并且理解了

楼主(2015-03-05):
引用 网友B:
請大家享用!

谢谢分享!

网友(2015-09-10):
一般滤波电容和芯片都不在一个平面,那样该怎么接呢?

网友(2017-06-03):
我以前都是B接法,,,好丢脸

网友(2018-06-19):
    对于这种情况,VIA打在侧面效果更好,回路面积更小。或者直接VIA直接打在内部的电源平面和地平面,通过两个平面把二者结合起来。对于大的钽电容,中间的空隙较大,可以把VIA放在两个焊盘之间,电源过孔与地过孔靠近,增加了互感,减小了整个回路的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