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一些库元件引脚显示不完全?

楼主(2010-10-22):
orcad画原理图用到了元件库中的74HC221,但是这个元件引脚没有全部显示完。右键-->编辑part-->然后找其他引脚也没有找到,我就自己加其他引脚可是保存时说引脚重复(可是我也没有找到),这是怎么回事??求高人指点,谢谢。系统提示错误如下图:

楼主:
哎,高手赶紧出现啊,好急人啊!

网友:
在封装库里把隐藏的PIN脚打开的,电源引脚是不可见的,这个可以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知道原因,多谢啊!

网友(2010-12-08):
怎样么在封装库里把隐藏的PIN脚打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左键单击选中元件 》点击右键 》点击edit part 》进入元件编辑页面再右键点击那些 形状的引脚进入属性编辑对话框 》
在shape栏把引脚类型变为line(或者其他形状) 》最后选中pin visible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 这样啊!知道了!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