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下这个封装,,急急

楼主(2010-10-23):
在放置器件时,可以显示出来,但就是放不进去.. 请帮忙看下, 这个封装是我在别的封装修改的,
备注: 我换个封装就能放进去了

Symbol does not fit into drawing. Reposition symbol.

Select elements to place using tree view.

封装文件

网友:
把DRA文件放在你的库路径下,生成PAD文件,创建SYMBOL文件,OK.

网友:
    把BRD尺寸设大一点再place!!

网友:
    你是放置器件的那个封装在板子里面没有 删完啊。所以放不进来 .

网友:
    可能是你这个封装不完整
    DRA文件是有了
    但找不到焊盘或是PSM或FSM文件

网友:
    支持楼上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