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动添加过孔

楼主(2010-10-24):
如题,在多余的铺铜地方添加过孔,该如何自动添加呢。pads

网友:
手工添加吧,;应该没自动这个功能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stitch孔?

楼主:
是啊,自動添加自由過孔

网友:
layout中options菜单,弹出的窗口中via patterns选项卡。

楼主:
能否詳細點

网友:
选择地网络,在点击添加过孔

网友A:
2007的软件有自动添加过孔的功能,适用于大块的地。局部还是手动添加的好.先铺上铜皮,打开OPTIONS-VIA PATTERNS选择过孔类型 排列方式 和间距大小,在选上地网络大块铜皮,右键选VIA STITCH,就OK,不过,要仔细检查,有时会把地孔打在其他网络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7的软件有自动添加过孔的功能,适用于大块的地。局部还是手动添加的好.先铺上铜皮,打开OPTIONS-VIA PAT ...

建议这个步骤在drc模式下进行,呵呵

网友:
呵呵,没太注意,习惯DRO走线,打孔,谢谢提醒。

楼主:
打了孔后是不是要再铺一次铜

网友:
可以先复制一个孔,然后按右键,有个repeat命令

网友(2010-12-17):
进来学习!谢谢版主

网友:
    安装高版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