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高亮显示

楼主(2010-10-25):
          对线进行高亮时,如何设置让线显示成虚线状态?

网友:
    Setup -> User Preference Editor -> Display -> Display_nohilitefont
把最后一个点掉  即可

楼主:
    这个我试过,但是在16.3中,使用assign color功能与highlight功能出现的效果不一样,使用highlight可以出现虚线,但是使用assign color却不能,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
    我也发现和楼主一样问题,不知道是否有解决办法?

网友(2011-05-20):
    我试了一下,真的和楼上说的一样啊

网友(2011-10-19):
    在画板时候为了保证各模块在一起,使用assign color功能,现在不完板后怎么去掉那些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