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上可以有BGA吗?

楼主(2010-10-25):
老板现在要求我做一FPC板,板子有4层,有一0.5MM PIN PITCH BGA,和一IC,其他零件和测点大约100颗,
不知道是否有可生产性?有朋友做过类似的板子吗?

网友:
没做过,
最好先咨询电路板厂商能否加工出来。

网友(2010-11-26):
回复 网友A:

看你的头像,好像在ouravr上见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哦

网友(2011-08-26):
加工应该会很有难度哟,0.5MM间距BGA用FPC来做不太现实吧

网友:
做刚柔结合的靠谱点吧?

网友:
这个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