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拉线 出错 软件自动关闭

楼主(2010-10-25):
    今天用allegro15.5画一板子,拉线在打过孔换层的时候时常出现如图的情况,点击后软件自动关闭,不知道是啥原因,是不是软件没装完整还是有其他原因,求助。万分感谢!

网友:
    可能破解不彻底吧。我以前也遇到过,重装了一下就没问题了

网友:
    文件目录不要出现汉字。

网友:
    ,重裝軟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也不是这原因,准备重装软件试试

网友:
    还在用15.5,16.4都要出炉了

网友:
    软件没装完整ba

网友:
    1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