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在焊盘上怎么打不了孔,安全距离已经设为零了啊

楼主(2010-10-25):
pads,在焊盘上怎么打不了孔,安全距离已经设为零了啊

网友:
是不是有某些层的颜色没显示? 可能是下面别的层有线,或者是via type选择的问题

~晕  我发现我看错标题了

楼主:
就两层板,via type选择的是through  和standardvia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关闭DRP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