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d 文件能怎样用PADS打开?

楼主(2010-10-25):
各位大虾,如题
CANDENCE16.2创建的BRD 文件怎么转到pads打开?谢谢!

网友:
    可以吗?来看看、、、、、、、、、

网友A:
    可以用AD09打开,转成DXP或99se及ad6.9。再用PADS自带转化软件转成PADS!但是转完后符铜就看不到了,外层说明,也就乱了,看起来有点费力,不过可以看到清楚。
        用AD09转的时候注意选层!只要选有用的层就行不然回会转128层!!要转半个多小时!!
    我没有AD09,就不截图了,图一直是同事转完发个我的,方法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用PADS2005就可以直接导入.brd文件,但是需要在allegro里面导出15.5.1一下版本的.brd才可以,PADS2005以后的版本就不支持.brd了,呜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AD09打开,转成DXP或99se及ad6.9。再用PADS自带转化软件转成PADS!但是转完后符铜就看不到了,外层说 ...

谢谢答复
    问下AD09 是什么?软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用PADS2005就可以直接导入.brd文件,但是需要在allegro里面导出15.5.1一下版本的.b ...

    谢谢解答
    我不会用allegro软件,请帮忙解答下详细步骤吗。我的版本是16.2

网友:
回复 网友C:

AD09  就是Altium Designer 09    是 Protel 的最新版本. 资料在论坛的Protel/Altium 讨论区有。为一个图安装一个软件不值,你把图发上来我帮你转吧。你刚开始就好好学一个软件,学会了其他的就好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用PADS2005就可以直接导入.brd文件,但是需要在allegro里面导出15.5.1一下版本的.b ...

    我的PADS2005不能导入*.brd(Allegro Version 15.2),请教你是如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