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中 给添加属性问题

楼主(2010-10-25):
大家好,我用的是cadence 15.7,请教一个问题
我用edit-properties 给元件添加属性fixed,或者是给网络添加physical rule都不行,不管添加什么属性 show properties里面都不会改变,请问是不是我的方法不对啊?我都是按照视频教程上一步一步操作的啊

看上面的图,apply后什么反应都没有,按理说apply后,show properties里会有相应的变化,请大家帮忙一下,谢谢

楼主:
求助帖,自己先顶一下,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那是因为你把 前面的delete选项 勾上了, 去掉就OK了。

楼主:
谢谢楼上,真的不好意思,一个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