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3类型激光孔具体加工过程

楼主(2010-10-25):
请教1-3类型激光孔具体加工过程,及相关注意参数,十分感谢!

网友(2011-01-20):
也想知道~~

网友:
每个厂家的设备不同,加工的方式也不同,一般决定于用激光源的不同,有UV光和Co2两种,UV光能量较高(可以直接打穿铜层),可以直接控制能量和时间钻到所对应的层形成盲孔,但效率相对较低,CO2能量较低(只能打穿基材),需要对盲孔所经过层的铜皮就行开窗处理(例如1-3,就必须对top层和第二层铜箔就行开窗),然后直接钻孔到所对应层,1-3属于2阶的HDI孔,一般孔径4mil,pad做10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