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如何导入2005的原理图

楼主(2010-10-25):
   各位老师好:我现在把2005的原理图用2007打开并且同步到PCB里,结果发现PCB里只有几个元件,我是一名初学者,恳请各位多给意见,谢谢!

网友:
你的库没有搞好,两个解决办法
A  在2005里面导好PCB以后用2007打开,这样就可以完全同步了。
B  把你的2005的元件库转成07格式,并加进去,然后就可以在07里面同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是不明白怎么把05的元件库转成07的,(其实我现在是用志博PADS2005的视频教程作为学习指导,在里面就有一个电路图,我是想把里面的2005电路图同步到现在的07的PCB里作练习,可同步过去就只有4个元件,就这一点弄不明白)

网友:
05的原理图和07的pcb之间好像转起来不太容易。最好的办法是,要么两边都用05的版本,要么都用07的版本。你要用05的logic就用05的layout,不要交叉

网友:
你用07版本的打开05版本的,选中元器件,右键选择save to library(前提是你必须有见一个07的库)会跳出一个窗口,全选,底下part type选择路劲这样就可以把05版本的库转车07版本的库了。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还请其他人指导

网友:
简单的事为什么搞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