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楼主(2010-10-26):
有哪位大哥能发我一份allegro163的license给我啊!谢谢!86232648·163.com。

网友:
    我发个给你,好好学吧

网友:
    你这个是哪个邮箱

楼主:
    O(∩_∩)O哈哈~!谢谢您!我搞定了。。。。

网友:
可否也給我一個,想在64bit OS上装,但破解在64bit上"跑"很麻凡859684290@

网友:
oo.com
....現在不能有某些字符

网友:
    呵呵呵呵呵  顶贴也是一种美德

网友:
    按装allegro16.3软件,先装license。license指定一下目录,就可以了。

楼主:
    在allegro157中Design Entry CIS157作的原理图用第一方调网表到PCB EDITE后,如何实现PCB EDITE使用MOVE命令,然后在Design Entry CIS157选中两个或以上器件就能移动器件(一个器件是可以的shift+s就行;163也是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请教在allegro157中Design Entry CIS157作的原理图用第一方调网表到PCB EDITE后,如何实现PCB EDITE使用MOVE命令,然后在Design Entry CIS157选中两个或以上器件就能移动器件(一个器件是可以的shift+s就行;163也是可以)?

网友:
    先选择MOVE命令,在查找(find)里选择comps,就可以移动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我的FIND里面没有COMPS,只有parts、off-page connectors、booknarks、text、nets、flat nets、hierarchical ports、drc markers、titleblocks、power/GND、hierarchical pins、variant parts。

网友:
    你是哪个版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Design Entry CIS 是allegro15.7安装时自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样只能一个器件MOVE。我想问的是有没有两个器件及以上一起MOVE...O(∩_∩)O哈哈~!!!

楼主:
因为16.3的版本是可以几个器件MOVE。

网友:
多选就可以了啊!

楼主:
无法做到!还是O(∩_∩)O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