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ide修線時原來的線就變成45°的就會變成90°,怎麼回事?

楼主(2010-10-26):
slide修線時原來的線就變成45°的就會變成90°,怎麼回事?
右邊的選項conners還是45°,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求助高手指點迷津

网友:
回复 网友A:

    Max 45 len:设置的置小于等于0就会出现些情况!!

楼主:
    我試過過了,還是不行,還有其他原因嗎?

网友:
    max len线可能数据设置的太小了

网友:
    将右边面板的smooth项改为off试试

楼主:
    我現在把MAX 45 length 設置為100就可以,謝謝大家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