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删除无用的subclass?

楼主(2010-10-26):
我从protell转了一个PCB到allegro中,在cross-section中删除了一些中间层,可是删除之后在Package keeping中仍然有那些层信息,如下图

有什么办法可以删除它们呢?求助ing.....

楼主:
怎么没人解答呀,帮帮忙吧,呼唤版主。。。。。

网友(2011-01-09):
我刚学,不知道

网友A(2011-03-30):
SET UP/SUBCLASSES。点你所要的类左边的正方框,然后在出来的子类里点你要删掉的子类左边的箭头。出来一个DELETE,就可以了。

网友(2013-10-22):
引用 网友A:
SET UP/SUBCLASSES。点你所要的类左边的正方框,然后在出来的子类里点你要删掉的子类左边的箭头。出来一个D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