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仿真波形的问题

楼主(2010-10-26):
      最近在学allegro仿真,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可能是本人太菜,希望高手解释下),就是我使用的DSP通过端接电阻(靠近DSP端)接到FPGA,仿真时,给DSP一个脉冲激励源,但是问题是:
      仿真后发现DSP本身的波形是马鞍形,如下图:

      而FPGA端的仿真波形却挺好,如下图: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激励源本身的波形这么差,但驱动的芯片波形却挺好呢?难道是反射的原因?又该怎么解释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串联匹配,仿真波形是正确的,并非驱动端波形差。从串联匹配电路的信号传播过程分析,你可以很快得到结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我加大端接电阻时,发现DSP端的波形慢慢变好,但是FPGA端的波形的上升时间明显变大,这种现象也正常吗
”从串联匹配电路的信号传播过程分析“这方面的知识从哪可以看到或下载到,能发到我的邮箱吗zhangming1080@163.com,谢谢!

网友:
楼主慢慢做的仿真多了就会发现,发射端的波形不如接收端的波形在仿真中是经常存在的,有的时候接收端的电压是靠反射来满足的。楼主可以先看看反射的机理,再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算整个拓扑结构的反射,就知道波形图为什么这样了,这也是仿真的魅力所在!!

网友:
首先,你仔细想想,你是更关注接收端波形呢还是发送端波行呢?当然是接收波形,发送波形你发送的时候是理想的,只不过经过反射后波形变得不好看了,只要不超过限制,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已经把好的波形传到了接收端,这就达到目的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的指导,看来今后有的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挺有道理啊,谢谢!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Allegro16.3仿真后,对于发射端和接受端的引脚都各有两个波形,比如DSP的1脚作为发射端时,仿真波形两个,一个是DSP U1 1,另一个是DSP U1 1i,那DSP U1 1和DSP U1 1i 区别是什么?哪个是真正的发射端波形?

网友:
区别就是一个是管脚上的,一个是芯片内部的(i的那个)。
i的那个考虑到了芯片封装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

网友:
哪里能下载到仿真的.ibis文件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所选芯片公司的官方网站
附件PDF里附有常用芯片公司IBIS的网站

IBIS Model Web.pdf

网友:
谢谢!好东东呀!

网友(2013-09-0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所选芯片公司的官方网站

正在学习中,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