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问>>>>>>

楼主(2010-10-26):
图中 的铜箔可以在高亮net的时候一起高亮吗,怎么用比较简单 方法确认该铜箔(已付过和该net一样属性)就是和高亮的是同一网络

网友:
给网络设置颜色并选中color traces by  net

网友:
如果是同一网络的话只要右键选择net,然后再点应该就是一起的了

网友:
同意3楼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