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解决—Allegro16.3拖影问题求解

楼主(2010-10-27):
在画图的时候反映很慢,(就像大十鼠标拖影现象)怎么解决?
比如move操作,一个命令,图像要刷新半天才会好!
之前没有的,后来重装系统后在安装就这样?
待解决!

网友:
是不是 显卡 没装好

网友A:
是win7系统 的设置的问题,把有些选项 除掉, 就可以了……

网友(2011-01-05):
引用 网友A:
是win7系统 的设置的问题,把有些选项 除掉, 就可以了……

楼上能否把解决方法说详细一点呢,偶也遇到楼主同样的问题,显卡驱动安装没问题,机子运行还可以。

本人配置机子配置如下:
CPU: I7 860
主板:P7P55D-E
显示:GTX460 1G
内存:4G DDR3

网友:
把OpenGL关了,就没有拖影了

楼主:
已经解决,原因:软件破解不完全!多次重装就ok

网友:
我也遇到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