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2032的钮扣电池,如何驱动一个8ohm,电流为200ma的负载

楼主(2010-10-27):
我这个菜鸟儿。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下,怎么办,
cr2032的钮扣电池,如何驱动一个8ohm,电流为200ma的负载
是只接通110ms断掉后,等上几妙在接通。
谢谢!!!!!!

楼主:
因为钮扣电池的最大的瞬时电 流是40ma,但是他的伫能是够的,而且我的东东也只能放这一个电池,现在主要解决的是电池的内阻,,好像比负载的还要大,还
请各位高手给我支个招吧!!!!!!
在这里十分的感谢你们!!!!

网友:
电池的详细参数贴出来。大家才好帮你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用的是,松下的rc2032的钮扣电池,

网友:
加电容蓄能

楼主:
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了啊!!!
这样也不行的啊!!
我都用上了    F级的电容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