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上的地孔间距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2010-10-27):
FPC上的地孔间距多少比较合适?
根据什么做出的结论?

网友:
好象没 具体要求  只是不要太密了   通孔别太多了散热太快  合适就好

网友:
多大的过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0.2/0.45mm

主板 埋孔0.25/0.5mm,盲孔0.1/0.3mm

网友:
FPC做埋盲孔?

通孔0.2/0.45mm的话,0.45mm间距就可以了

网友(2011-08-24):
    我只用到了通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