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高手大侠能帮小女子看一下,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是怎么回事啊!看图片

楼主(2010-10-27):
不知道为什么打了一下16.3的第17个补订,就打不开原理图了,有如下图报错,但是editor画图可以用,那个高手有办法?帮一下

楼主:
我是把16.3重装了一遍还有这个报错,且我也是破解了啊!

楼主:
这个问题,我自己解决了,把我软件里的这个动态链接点考到:C:\WINDOWS\system32就行

网友:
把SPB16.3和License Manager一起卸载掉,重新启动电脑,删除原文件夹残留的文件。重新安装程序,打补丁,最后再破解就可以了

网友:
    我拷贝到system32下面好像还是无法定位输入的。也是17的补丁。

网友:
    删除软件 重新安装再hotfix  最后破解就ok

网友:
    先安装原始程序,然后安装hotfix再破解,不建议安装017,建议直接018或者019,今天发现017在出Gerber时suppress unconnceted pad 有bug

楼主(2011-01-04):
    噢,原来大好多大侠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