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

楼主(2010-10-27):
.max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用altium designer 9.2打开之后有问题。

楼主:
用allegro又打不开,网上有零星的帖子说可以导入,但是有没有具体的步骤。

网友:
    cadence 里有个 layout plus这个软件可以打开.max文件! Have a try!

网友:
    layout plus这个软件在cadence15.7  以及orcad10.5中有

网友:
    MAX文件是ORCAD的PCB文件,用ORCAD的layout plus打开

网友A:
    spb16.3已经没有layoutplus了,可以用
D:\Cadence\SPB_16.3\tools\pcb\bin\l2a.exe
转换成brd文件。

楼主:
    找不到这个可执行文件\l2a.exe-!
这种文件印制板厂家能不能打开,能不能直接做印制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这个可执行文件\l2a.exe-!
这种文件印制板厂家能不能打开,能不能直接做印制板?

    不能!!!

网友B(2011-09-22):
引用 网友A:
    spb16.3已经没有layoutplus了,可以用
D:\Cadence\SPB_16.3\tools\pcb\bin\l2a.exe
    转换成brd文件。

请问.max格式转换.brd成果之后,使用OrCAD PCB Editor打开文件,但是原来的地层和电源层不显示(4层板),只有电源层和地层外轮廓线。显示飞线,没有连接。请高手帮忙,谢谢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max格式转换.brd成果之后,使用OrCAD PCB Editor打开文件,但是原来的地层和电源层不显示(4层板), ...

不同的软件格式不一样,所以转换会存在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max格式转换.brd成果之后,使用OrCAD PCB Editor打开文件,但是原来的地层和电源层不显示(4层板), ...

    您好!怎么转的啊,我怎么转不了啊,全报的是错!

网友(2012-06-13):
引用 网友C:
不同的软件格式不一样,所以转换会存在丢失。

我听说可以做兼容,不知道具体如何操作。请问您有什么好办法吗?先谢过!

网友:
    有人可以上傳一個max 檔讓我試試是否有問題

网友D(2012-08-01):
    16.5的朋友在这里将MAX文件转换成brd文件:
Cadence\release 16.5\PCB Editor Utilities\OrCAD Layout Translator
补充:我装的16.5版里,没找到工具直接将 AD转换出来的ASCII文件 转成MAX文件;于是在虚拟机里装16.2,安装时只选Layout_Studio这一项就有转换MAX工具了(只装这一项占用300多M,速度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16.5的朋友在这里将MAX文件转换成brd文件:
Cadence\release 16.5\PCB Editor Utilities\OrCAD Layout Tra ...

呵呵,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