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B电源部分的电感和mos管所在的区域不允许走线

楼主(2010-10-27):
开关电源的MOS管和电感所在的位置不同层面为什么不能走线
即使我的第2层是完整的GND,有联系吗

网友A:
首先这两个器件是干扰源,不推荐走线,没必要冒这个风险。

即使你参考层是地信号,理论上是屏蔽了,不过还有2点需要考虑
1:地平面上是否会抖动,根据感性理论,如果上面的电感在震荡,通常会产生相反的电流流向在地平面上
2:这2个器件都是升温器件,这样你对应的板材介电常数以及铜线都会发生变化,对应点的阻抗也就变化了,低速还可以,高速就值得冒险。

支持,加上4楼的答案就更完整了
不错!

网友:
1.走线会造成phase点铜皮的不完整性,造成low side mosfet漏极尖峰的加剧,劣化EMI
2.开关噪声会耦合到走线上

网友(2011-01-04):
    学习了,前一段时间我们设计的PCB就出了由于这个原因产生视频干扰问题!!!

网友(2011-08-27):
    那在电感下面过孔可不可以呀???

网友(2011-10-01):
    支持 楼上观点

网友:
    类似于晶振、晶体的处理方法,因为表层走线会受到器件的产生的电磁干扰

网友(2013-03-13):
确实会有干扰

网友:
做封装的时候做一个禁止布线层

网友(2014-08-14):
    又学习了一下

网友(2015-01-12):
貌似是这个phase地方的电源不是很干净,所以建议这个地方的器件和铜箔下面不允许走线,内部各层都不可以,而且尽量让其他信号线远离这个地方!个人经验谈,理论懂太少,仅供参考。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6700-1-2.html

网友:
推荐答案有点深奥,版主的答案我还可以看得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两个器件是干扰源,不推荐走线,没必要冒这个风险。

即使你参考层是地信号,理论上是屏蔽了,不过 ...

赞一个

网友:
答案已经完美了

网友(2015-12-20):
    mos工作开关状态是干扰源,电感电磁辐射

楼主(2016-03-03):
    以前总是认为是高速线干扰电源
后来发现电源的噪声也会耦合到信号线上发射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