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在logic里怎么画这个半圆。

楼主(2010-10-27):
貌似没有这个工具吗 还有人指点下哎

网友:
进入画图命令,选path,角度是直角那个,就可以画半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再详细点吗 谢谢

网友:
这是画半圆的选项,单击就可以拉线,再右击,选add arc选项,拉出来的线就是半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