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设计的文件无法保存,打开的时候显示LICENSE运行失败什么的

楼主(2010-10-27):
在电脑上安装了orcadpads2007,ORCAD可以用,可是PADS2007每次打开的时候都会显示于license运行失败对话框 ,可以进行操作可是设计文件不可以保存,请大侠们帮帮忙看是什么问题,装了n次了。

网友:
pads你没有破解成功,建议你下一个精简版的2007版本,论坛上有,很容易破解的

楼主:
可是为什么我用同样的方法在另外一台电脑上安装,却可以呢,两台电脑都安装了ORCAD和PADS!

网友:
软件与硬件可能不配套吧

网友:
请安装LICENSE!

楼主:
装了,还是不行!

网友:
系統時間有改變過才會這樣,改回來就好了.